iPhone 8 Plus 无服务无基带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19):
【故障现象】:开机左上角显示无服务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无基带的iPhone 8 Plus,开机发现在激活界面,左上角显示无服务,爱思联机看不到串号,无法激活。

开机左上角显示无服务

  首先拆机看基带CPU和基带电源都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对基带电源供给基带的S1-S5供电打值测电压也没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下基带和基带电源坏的可能性不大,先查其他问题。

  iPhone 8P的大射频芯片损坏的话也会导致无基带无服务,可以换一个射频芯片来判断是不是射频芯片导致的,需要注意8P的射频底部有胶,翘的时候要小心。

清理射频焊盘

  清理焊盘后检查掉的都是空点,直接换一个从料板上拆下来的射频芯片装上去,然后刷机。(无基带的iPhone如果在刷过机未激活状态,维修后一定要再次刷机才会正常认到基带)

刷机未激活状态

  刷机完成后,设备串号已经出来了,说明就是射频导致的无基带,激活插卡测试信号满格。

插卡测试信号满格

  整机全功能测试无异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邓工还是有两把刷子;

网友:
这是8p通病吗?

网友(2019-08-19):
8P  无服务有串号   进蜂窝能识别到卡  换了大射频故障依旧……

网友:
厉害咯学到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9-10-10):
8P  无服务无串号 , 换了大射频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