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按OPTION键无效,

楼主(2019-07-19):
    A1466,版号820-00165-A,5代i5处理器。根据版号和CPU来看的话,应该是15年的机器,但D壳上写的确是2013年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按OPTION键,不能进入选启动盘的界面,直接就进系统了。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以为键盘坏的,
外接一个键盘开机还是一样直接就进系统论了。于是想恢复下设置,开机按C+M+P+R键,还是一样直接就进系统了。
    没遇到这个这种问题,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要刷BIOS吗?
客人说机器放了一年没用,拿出来就这样了,另外不充电。估计是电池坏了

补充内容 (2019-8-7 13:01):
机器已经搞定,原来还是键盘问题,换了一个键盘就OK了

网友A:
键盘和触摸板和电池拔掉用usb键盘alt试试,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和触摸板和电池拔掉用usb键盘alt试试,一个一个的排除!

好的,谢谢我明天去试下

网友:
键盘可能性大

网友B:
ALT能代OP键吗,还真没试过呢,下次试试,

网友:
另外问下CMPYj什么大法,真是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C:
进系统之后有没有试一下键盘好着没?如果外接也是一样就跟键盘关系不大,还有你要进启动盘选择界面干什么?切换系统还是装系统?
之前碰到过一体机这种情况,插开后硬盘外挂其他机子装的系统。笔记本的话,看是哪种接口的硬盘,sata的可以一样操作。如果是苹果专用接口硬盘,可以尝试拆掉电池和硬盘,用适配器通电一次,出现文件夹图标后关机,装上硬盘和电池再开机,在duang~一声的同时快速交替按左右option键,一般来说就可以进入选择启动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能代OP键吗,还真没试过呢,下次试试,

苹果键盘上的option键就是普通键盘的Alt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之后有没有试一下键盘好着没?如果外接也是一样就跟键盘关系不大,还有你要进启动盘选择界面干什么? ...

要装系统,是WIN8的系统,有点卡,换WIN7系统

网友:
OPTION  键盘上的两个按键都不能用吗?

网友:
键盘有压建。。你这个很好排除,最简单不插触摸线 用usb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吧

网友:
当然是触控板啦 丢 楼上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你看楼主都试过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