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8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9-07-19):
   机器来时不开机、拆机检查12V电源输入正常、机器无电路图、点位、板号:820-00431-A、集显的主板、测量主板各个电感发现3V对地、桥边上又一个电感也对地、基本判断桥挂了、拆掉桥芯片SR1JN以后阻值正常、发桥、工厂版的回来换上以后开机Windows系统正常、但是进苹果系统进度条走完以后就卡在进度条走完哪里、重新在线恢复系统也是卡在进度条哪里、求助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想刷个Bios、但是我的编程器TL866不认这种苹果的Bios、大家刷这种程序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图片上面这张Bios引脚、不是普通笔记本那种Bios引脚、

网友:
硕飞 sp8 sp16

网友:
做维修就是难,手工不行,设备老是换代,天天更新

网友:
没有设备的维修,根本就是没有维修得好11

网友:
估计这么编程器得三几千一个吧,一年用一百次,一次都值三十块钱

网友:
这种bios感觉很普通啊 一般都能刷

网友:
不可以在线刷嘛

网友:
好像RT809F或者RT809H都可以刷,有个转接座就是刷这种bios的

网友:
给你看看,我以前的方法,读写苹果的BIOS芯片程序

看完了,你会了没?

网友:
809F就支持啊,做维修工具还是很重要得。

网友:
有专用的烧录夹的

网友:
809F就三百块  一个转接座就十来块钱

网友:
买转接座 刷bios试试 祝楼主好运气

网友:
有专用座子 要刷改me的bios才能进苹果

网友:
就是这种

网友:
问一下00431的屏线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2019-09-14):
问一下00431的屏线是什么样的,谢谢
问一下00431的屏线是什么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