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75 进bios死机 主板上两个bios芯片什么作用

楼主(2019-07-19):
客户反映进cmos死机 我也不知道一般客户你进cmos干啥 要修改啥 不过有要求就给你修吧

一测试 果然开机进coms鼠标键盘都无反应 插u盘 进pe正常。看主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 难道仿技嘉的双bios结构 分别拆下一个 都不亮机 必须两个配合才能亮。

有点茫然了 貌似不关bios什么事 为什么华硕这款要有两个bios 什么作用

网友:
BIOS旁边的丝印是什么?M_BIOS跟B_BIOS的话那应该就跟技嘉主板一样,一个主BIOS一个备份BIOS。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一个是桥的BIOS另一个是EC的BIOS。

网友:
楼上助理工程师这么那么水,从来没见过华硕的有双BIOS。有的只是一个芯片存储不完全部内容,另外增加了一个芯片而已。这个两个应该都是8MB的吧!单独一个当然不能亮。

网友:
没有标注 M- B-  官网下载的bios只有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