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15-5568

楼主(2019-07-19):
DELL15-5568 版号LA-D821P
这个版号应该跟14-7460一样,我在论坛上下载了很多BIOS不是不亮就是亮的非常慢,

客户原来是卡LOGO,没办法,自己配置的ME,

网友A(2019-08-26):
楼主的BIOS是独立还是集成显卡的? 我实验了楼主的BIOS程序,结果是不触发。 我机器是好的,我刷入别人的15-5568程序后亮机慢, 进入设置界面后显示INSPIRON7460。于是重新寻觅发现楼主的版本实验了一下。我实验的机器配置是:CPU SR2ZV ,显卡:N16S-GTR-S-A2.板号什么的都跟楼主一样,不过这机器板号不好使,对应很多型号的机器。配置都不同。15-5568就有独立和集成显卡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BIOS是独立还是集成显卡的? 我实验了楼主的BIOS程序,结果是不触发。 我机器是好的,我刷入别人的15 ...

你看看BIOS边的电阻是不是吹掉了,实在不行就要用原机的BIOS重新配置ME。在不行就要找一个亮计的ME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BIOS边的电阻是不是吹掉了,实在不行就要用原机的BIOS重新配置ME。在不行就要找一个亮计的ME配置一 ...

我又下载了一个15-5568的BISO,结果刷进去和我下载的第三个一样,又变成14-7460了。但是进入系统什么配置都对,这这样交差吧。如果有后来能弄懂的兄弟继续搞清楚吧,我是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下载了一个15-5568的BISO,结果刷进去和我下载的第三个一样,又变成14-7460了。但是进入系统什么配置 ...

你的本是BIOS的问题,你刷的BISO不对,这两款机器版号一样的,你用原机的配置ME就行了

网友A:
你会啊,我有原机的BIOS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啊,我有原机的BIOS备份

可以发给我,我改一下712061045

网友(2020-03-11):
坏的 用不了不要下了

网友C(2021-09-12):
楼主卡LOG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见这个型号 也是开机卡在LOG画面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卡LOG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见这个型号 也是开机卡在LOG画面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重新配置一下ME,你下载我这个试一下,不行就TB让人改一下。先把外设排除

网友(2025-04-18):
刷了不触发,原来不显示,刷了其他bios 卡LOGO 刷这个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用不了 坏的 刷了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卡LOG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见这个型号 也是开机卡在LOG画面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你卡LOGO后来修好了吗 我的也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