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电流0.3掉电

楼主(2019-07-20):
Y460电流0.3掉电,没有CPU供电.基它都正常.刚开始是风扇散热下面掉了条线.给ISL95831
23脚VIN没有供电.

心中有点
喜以为就修好了。接上电源还是老现象。0.3就
掉电。接下来就量了。ISL95831的开启脚。第7脚
因为是掉电就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有3.3V过来了。
直接换了个电源集

成。还是一个样。
慢慢来了。打了CPU供电的对地。为0。太粗心了。
没有一步一步来。拿掉CPU。还是对地短路。量到
个PQ908。为CPU供电下管。三个极都导通了。。上
管是S极和G极导通。重新换了个供电集成和一对上下管
通电。电流跑起来了。显示了。

修理这东西还是得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查。

网友:
是的,不能盲目搞

网友:
先打电杆值

网友:
有时候老是以经验去修。到最后都弄得忙多了。

网友:
看图片这机子是y470啊!这机子修过好多了!

网友:
结果是好的就行了

网友:
不错,,又来学习一下哦

网友:
技术一流,值得赞叹

网友:
修板细心真的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tv有容易坏呀,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太难修了

网友:
我现在都是3板斧以后没有好再细查

网友:
厉害  我经常修的时候会忘记打电感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