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维修,请教GA-F2A85XM-D2H不跑码

楼主(2019-07-20):
现在主板维修基本是凉了,以前也一直没找师傅学,有问题都是丢同行那里几十块钱的是不用备件不用费神。最近闲来无聊,刚好看到迅维网校的公开课,就一毛不拔的下载下来学习一下(还没看完...),刚好手上有块捡的板子不跑码,型号如题,诊断卡复位灯闪,初测各路供电电压正常,直接上重点
查的IT8728F(GB)的126/125分别是12V 5V反馈脚,实际测量电压均为2V。到这里我卡住了,vin2和vin3的相关电路如下:

这技嘉板子上也没元器件编号标识之类的,OR16  OR8也没找到在哪,请教一下这个下一步怎么查,是不是还是从IO126/125跑电路慢慢找........还有就是这个信号来源是不是VCC5&12V-电阻电容-IO126/125脚,同时发给PCH还是怎么搞得,PCH那个SB_VIN2 SB_VIN3有点晕了看不懂....还是说vin2 3信号是IO发出的、还望大神指导,本来想报个迅维笔记本,想想还是算了,我这小乡镇了,平均下来也就1个月1-2块笔记本板,复杂问题还是找同行,几十块钱搞定,现在本子动不动就集成CPU内存硬盘,买个BGA我这小地方机器钱都回不来又出新设备了.....

网友A:
按不复位修吧,12 5V检测2V正常,这个不正常一般会掉电的,你现在不掉电不要一头钻进去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vin2 3的问题   有可能是VDDA 2.5V的五脚小芯片坏一般在PCH 1.05V供电mos管旁边 还有就是技嘉的主板不插内存不过CPU 不过不会复位闪 也可以看看内存的3.3V供电 最后可以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复位修吧,12 5V检测2V正常,这个不正常一般会掉电的,你现在不掉电不要一头钻进去了

才开始学着折腾,我看1.1V4.5V反馈电压都和IO图纸标的一样.12和5V的都只有2V我以为坏了......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vin2 3的问题   有可能是VDDA 2.5V的五脚小芯片坏一般在PCH 1.05V供电mos管旁边 还有就是技嘉 ...

感谢大神指点,还真是VDDA有问题,本来这个我再论坛看见过类似的故障但是,哎,粗心了......

VDDA2.5V测得5脚只有0.几,查图是CPU出来的,等下我去吧Q62拆了再看看...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vin2 3的问题   有可能是VDDA 2.5V的五脚小芯片坏一般在PCH 1.05V供电mos管旁边 还有就是技嘉 ...

请教FM2  F头顶上这个Q62 VA2QB是个什么元器件,百度都查不到,有什么能替换的,实在不行我这边搞个二极管从1脚3.3引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FM2  F头顶上这个Q62 VA2QB是个什么元器件,百度都查不到,有什么能替换的,实在不行我这边搞个 ...

这个芯片是技嘉主板才有的 华硕的VDDA2.5V 的芯片也是五个脚 反过来装可以用 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找了个华硕的板子,拆了个5脚芯片,换上之后测电压还是不对应该是芯片不一样...反正也是练手货,就在主板找啊找,好不容易找了个2.5V,是个信号...电流不够,这个需要至少190MA电流,电路图要求250ma.....料板上都没有这个元器件,TB也没得卖.....就索性大不了CPU烧了,上可调电源,调到2.5V电流限制在200ma接5脚上成功跑马亮机,但是这......没配件,哎,改天用1117改一个2.5出来或者直接从1号脚加二极管过来2.6V试试,从入门到放弃,哈哈哈哈

网友:
淘宝搜这个uP0111/[10GL4-060111-00R_10GL4-067365-01R]  搜到了..按芯片丝印搜搜不到....感谢各位大神的不吝指导

网友:
新手上路 ,修的干干的  不错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