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康威视 的电视机

楼主(2019-07-20):
今天收到三台海康威视的电视,通电后亮红灯,安了电源键之后,红灯不变绿,屏上没有任何显示。

报好价格后,拆机检测,发现全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A:
供电坏了只要不是短路还好,如果短路整台机器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坏了只要不是短路还好,如果短路整台机器就烧了

你看过电源短路烧掉整机的?这个的开关电源!

网友:
二次不开机,找程序吧

网友:
单个变压器的,这电源板待机就应该工作了,不转绿灯是主板上电压转换部分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过电源短路烧掉整机的?这个的开关电源!

笔记本短路19V冲到显卡核心 显卡就废了

网友:
先重点检查蓉姑娘是否良好再说吧。

网友:
应该是开启5V有...其它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