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Desk480 MS-793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7-20):
HP ProDesk480 板号MS-7932,触发开机,不显示,测量无CPU供电。

红色框中的三极管坏了,B极有3.3V,C极电压没有被拉底,直接换了,正常。
应该是控制芯片EN开启的三极管,别的电压正常,CPU没有供电,没有查芯片的数据,
先把芯片周围的三极管测了一遍,发现不对的,直接换了,开机正常了。

网友:
直接去掉可以吗

网友:
不行,去掉旁边的那个可以。。。

网友:
这方法到时快,图纸都不用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