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前置排线腐蚀导致白苹果重启维修

楼主(2019-07-20):
【机器型号】iPhone X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白苹果后反复重启,手机进过水

【故障分析】

拿到手机开机能显示白苹果,数秒钟后重启。看到这种情况,由于去年7代基带通病问题给大家造成的阴影,第一反应是基带的问题,拆机接可调电源触发观察电流。

电流跳变正常,当电流跳到1A以上的时候跳两下就黑屏重启了,如此反复,这样的话基带CPU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当电流上到1A的时候,除了基带搜索信号,还有WIFI和各外配也是系统检测的过程,那么就优先排查外配。

【维修过程】

根据之前的分析,优先拔掉前置感应排线,启动正常进系统,到这来很多小伙伴想,这么简单啊,换个前置排线就好了?如果是iPhone的其他机型,的确换一个就好了,但现在修的是iPhoneX。而X的前置感应排线是有加密芯片的,如果更换的话,面容识别也没了。

而iPhoneX最大的亮点也就是面容识别了,没了面容识别的X,还不如一个iPhone8。将前置感应排线小心的在屏上面取下来,线很细,很脆,一定要小心,取下之后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

可以看到感应排线这边有进水腐蚀的迹象,找到蛛丝马迹就好办了。取下的时候注意温度,这个芯片比较容易挂。

拆下芯片之后下面果然是被腐蚀了,处理干净后,装上排线,开机正常。打开面容识别也是正常的。

维修完毕。

苹果x白苹果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8568-1.html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关键地方处理很小心,分析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