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50J 版号X550JX不触发

楼主(2019-07-20):
    上电源待机0.00电流,按开关没有反应  ,测3.3V  5V  待机电压正常 测IO芯片的工作条件 +3VA_EC    EC_RST#
                                    +5VSUS_PWRON_EC
                                     DPWROK_EC
                                     PWRLIMIT#_EC
                                     LID_SW#
                                     PWR_SW#电压都是正常的。

测桥的工作条件,什么RTCRST  +VCC_RTC 等等全部正常。
当我测量到晶振的时候,主板自动开机了,断电,再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  万用表笔点一下晶振就开了。
于是我找了晶振换上去,但是一样问题,再就换了晶振电容,还是不能触发,我本来测量晶振两个脚位的电压分别为0.2V和0.6V.当我换完之后  两个脚位都变0.38了。感觉我换错了晶振,但是我换回原来的晶振,晶振脚位电压还是0.38V左右。测量的时候还是自动上电开机的。 断电再插可调电源,就是不触发。
难道南桥挂了?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指点一二。

网友:
是啊 是桥挂了,也可以说是通病了,我遇到过2台跟你一样的问题点一下晶振就亮机了,换桥解决问题。

网友:
报价太贵,吓走了客户。  无法求证了,猜测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啊 是桥挂了

网友:
换了晶振还不行那就肯定是桥啊

网友:
了晶振还不行那就肯定是桥啊

网友(2019-08-31):
桥挂了       我也修过跟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
换桥吧,才有结果

网友:
PWRLIMIT#_EC谁解释下这个信号,是EC到桥的开机信号吗?

网友:
晶振 谐振 都换了就剩桥了

网友(2020-03-28):
换桥就好了

网友:
不是晶振的问题,那修应该是南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