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哥在修surface pro4的,帮忙测个阻值

楼主(2019-07-20):
就是图上红圈的两个电容。两头的阻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老哥,是电容哟,一头接地另一头打值是200多吗

网友:
是的,黑笔接地,

网友A:
变化,刚才我右侧了一下2M
再测   0.4M   0.5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化,刚才我右侧了一下2M
再测   0.4M   0.5M

好的谢谢老哥,我确定了不是短路的就好了。就可以下手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