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Q24751的REGN是否一直有电压?

楼主(2019-07-20):
故障是电池不能充电。图片中BQ24751的PVCC和ENA—BIAS都有电压,是不是REGN脚也应该有电压,如果电压是0,能不能说明这个芯片坏了呢?还有没有其他信号控制这个脚?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芯片坏,也可能REGN外部负载短路
PVCC和ENA_BIAS你只是说有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B:
LDO 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此脚没短路说明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芯片坏,也可能REGN外部负载短路
PVCC和ENA_BIAS你只是说有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呢。

谢谢啊,PVCC有19.3V,ENA_BIAS没法直接量,我是通过能产生3.3V,推出ENA_BIAS电压也对的,不知是否合适?另外看REGN的外部负载,如果PC30这个电容没有短路,其他还有能引起短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 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此脚没短路说明芯片已经坏了。

你好,假如电池长期不用锁了,或者电池本身坏了,是不是该电池的充电脚应该有充电电压, ,如果没有,还是应该从充放电电路这边找原因吧?

网友:
REG是检测回路,可能是芯片坏也可能是外围电路不好

网友:
应该是外围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外围的问题吧                                                                                   ...

是指外围有短路吗?

网友D:
这种芯片又不是很特殊的,直接换一个不是更快排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又不是很特殊的,直接换一个不是更快排除

新手学习,主要是想学一些测试的方法和思路,总感觉替换法是最后才使用的,另外这个芯片是无引脚的,对我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看这些芯片图只能看个大概,直接换嘛

网友(2019-08-31):
引用 网友E:
新手学习,主要是想学一些测试的方法和思路,总感觉替换法是最后才使用的,另外这个芯片是无引脚的,对我 ...

以后有的是时间给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