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进水不插键盘也串键,固态硬盘有时认不到

楼主(2019-07-20):
        如题,板子上只有键盘下面进了一点饮料,腐蚀的只有几个小滤波电容,直接拆掉了,板子也烤过,BIOS也刷过了,插内置键盘的时候是多个键两两彼此相串,不插键盘的时候主要是串M,-键单个在串,EC是IT8987E,不知是否自带程序,这机器在不装BIOS芯片的时候待机变高,是不能触发的,淘宝上有卖剪板的EC要35元。
        机器找不到图纸,固态硬盘是接口M2协议长条形的PCEI的,不认别的时候,SATA接口的机械硬盘能认到,当前也没有硬盘或者机器测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的原因。主要是不插键盘也串键也还是头一回碰到,不知道有没有论坛的兄弟碰到过,还有谁有图纸点位也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你的EC也进水了吧,查周边和本身

网友:
键盘接口打值下,对地值正常干EC,不正常干相连电阻电容,干完不行再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