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x550jx跑0.75a不过内存吗

楼主(2019-07-20):
最近接到好几块x550jx 2.0 2.1的主板都是电流上到0.75a 没有上到1a以上 内存供电正常DRAMPWROK也正常 bios都刷过原厂的了还是一样,屏蔽板载内存论坛上有, 着屏蔽也不行 原板上是usb_oc# 1 1 0 是板载加扩展内存  如果需要屏蔽板载是1 0 0 只需要把usb_oc#3电阻移到接地端低电平 。但是还是0.7a不行。 会是cpu坏吗,这款机进系统或pe蓝屏好多是cpu坏了。

网友A: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
这个不跑内存焊桥好过

网友:
不跑内存一般刷个bios好不了都是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不错,,又来学习一下哦

网友:
都试过了吗?直接屏蔽板载内存,不要一起用,最后加焊,如果都不行估计就是u有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碰到过的

碰到的多了去了,以前修了一年华硕,我最烦看到大晶圆的CPU,尤其是I7的,你这个主板到我手里一分钟就能给你把问题判断的明明白白,不吹不黑,这种板子跑0.8的基本都是U挂,运气好的是内存挂

网友:
不错谢谢啦,以后有用过来看卡的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的多了去了,以前修了一年华硕,我最烦看到大晶圆的CPU,尤其是I7的,你这个主板到我手里一分钟就能 ...

现在我接班了

网友:
cpu坏的多

网友:
既然内存都屏蔽过了,电流都到0.7了,感觉U坏的可能性更大啊

网友:
南桥坏得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的多了去了,以前修了一年华硕,我最烦看到大晶圆的CPU,尤其是I7的,你这个主板到我手里一分钟就能 ...

不是内存,难道还有什么问题,支一下招呗

网友:
华硕的机器搞的头疼.全凭经验啊

网友:
u估计八成没戏

网友(2021-07-11):
也有一块 能正常开机点亮但进不了PE 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