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GA-B75-D3V掉电重启,跑马15

楼主(2019-07-20):
一直短响,十多声后重启,跑马DB,再重启跑马15,循环,有时能开机,开了就一切正常,关机半个小时就又掉电

网友:
大家有知道的吗,坐等

网友A:
技嘉通病5v12v检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通病5v12v检测电压正不正常

我没测量,用吹风机热风吹一下324那一块,就能开机,检测引脚是多少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测量,用吹风机热风吹一下324那一块,就能开机,检测引脚是多少脚

如果各电压正常,i/o是8620的124.125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各电压正常,i/o是8620的124.125脚位

这个是IT8728,27脚12伏的检测电压高,目测下拉电阻变色了,在路测量阻值小,按说开路阻值大,电压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IT8728,27脚12伏的检测电压高,目测下拉电阻变色了,在路测量阻值小,按说开路阻值大,电压才高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12伏检测电压2.8伏,5v的检测是1.26v,不知道参数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2伏检测电压2.8伏,5v的检测是1.26v,不知道参数对不对

vin2是2.8v,vin3是1.2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2是2.8v,vin3是1.26v

我会不会量错引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各电压正常,i/o是8620的124.125脚位

你确定是124,125?这个不是b85那个io哦

网友A:
8728检测脚位126.127一般来说是2v左右

网友:
具体要看图纸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8728检测脚位126.127一般来说是2v左右

图纸是这两个脚,我怀疑我这个脚位有差异,或者说我把脚位数错了,到底哪是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124,125?这个不是b85那个io哦

b75不是这个脚位,你告诉我是多少,从哪边数是1脚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下是127.126脚位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下是127.126脚位2.0v

我测过了,正常,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A:
换cpu换内存,刷BIOS,还有温控检测这些都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换内存,刷BIOS,还有温控检测这些都去试试

不是CPU和内存的问题,也不是BIOS,应该是主板,用吹风机热风加热主板就能开,等凉了就不行

网友A:
温控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查了吗

温控没查,怎么测量

网友A:
我刚刚发的图纸上有, 119.120.121查查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查了吗

温控出问题会循环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发的图纸上有, 119.120.121查查来源

怎么看不到图纸了,是8728那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发的图纸上有, 119.120.121查查来源

加个微信指导一下好吗,我平时修家电,对主板了解不多,最近没生意学着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