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进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9-07-20):
  【故障机型】iphone6sp 16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进水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这种情况也没什么特别好分析的,直接拆开干吧。

【维修过程】
  先排查外配问题,把手机主板取下单板触发开机看电流是否正常,接电直接漏电30mA这个电流的话应该不影响开机,直接触发干。触发没反应,这是什么情况。万用表测触发脚电压是否正常,测出0.2V短路了?测一下是不是1.8待机电压没出来啊。测得待机电压1.79V正常啊,上拉电阻另一端0.2V难道是电阻坏了?更换电阻再次测量,发现触发脚1.8V正常了,但是就是不触发。

  看一下这个触发脚和哪些元件有关吧。

  这种情况不触发的话很有可能是主电源或者CPU损坏了,因为如果是CPU损坏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先从主电源IC下手,用电烙铁烫下主电源芯片(因为主电源背面是CPU风枪吹的话容易吹爆CPU)。

  找一个好的主电源芯片装上。

  触发测试。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能正常触发亮屏但是因为进水屏幕背光也坏了,客户就得维修费用太高,放弃维修。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怎么用烙铁把主电源烫下来的

网友:
换个背光啊 也才十几元,不然又白干了

网友:
有个问题,电源输出供电你不量么?1.8,1.2,3等,烙铁能烫下电源?我经常吹,用镊子翘,不过要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