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充不进电,插充电器没反应,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在哪里?

楼主(2019-07-20):
  一台iPhone X,客户描述插充电器不充电,无线只能充到80%,可以听音乐,连接电脑,换屏幕后无面容识别。

故障分析

  无线能充电到80%,有线充不了电,能连电脑,有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导致的。换屏幕后无面容,有可能是听筒排线损坏导致的。

维修过程

  用无线可以充,只不过充不满;有线充直接无反应,没有充电图标,可以连接电脑,更换外配故障依旧。拆开机器拿下主板,分层后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充电电感已经破裂,直接拆掉更换。

  更换好上测试架测试发现充电还是没有反应,可以连接电脑,证明USB芯片没问题,那么故障可能就在充电芯片上面。

  更换充电芯片U3300故障依旧,拆开芯片打焊盘对地阻值,发现A4脚位PP_VBUS1_E75_RVP_R对地无穷大。

  此信号是经R3360电阻通往USB芯片U6300的,测量R3360另一端对地阻值正常,测量电阻阻值发现变成14.97千欧姆了。

  直接挑掉,更换一个好的10欧姆电阻。上测试架测试充电恢复正常,主板贴合,装机测试面容不能用,检查中发现听筒排线折断了。

  直接更换听筒排线,搬距离感应模块和环境感应模块到好的听筒排线上。不然面容修复了,原彩功能用不了了。

  装机测试,面容恢复正常,充电恢复正常,维修结束。

  此故障是充电电感损坏,还有R3360电阻损坏造成的不充电,听筒排线折断导致的无面容。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这个排线断了可以飞线接起来吗

网友:
不错,,又来学习一下哦

网友:
原彩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线断了可以飞线接起来吗

肯定可以,但是维修要考虑时间成本返修,搬个新的排线更合算。

网友:
版主思路清晰 感謝分享!!!

网友:
大神啊,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窝巢,马自达的分都刷到了,我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