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不开机,苹果手机常见故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2019-07-20):
【故障机型】: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块单板iPhone XS MAX,故障描述为手机不开机,直接上电,发现主板为大电流不开机。

首先对主板进行测量,检测看看是主供电短路还是电池电压这边短路,首先测量电池电压PP_BATT_VCC。

阻值正常,再测试主供电PP_VDD_MAIN。

主供电阻值为0了,接下来我们进行分层。

可以通过分别给上下层上电来分别是下层的主供电短路还剩上层的主供电短路,经过测试为上层短路。可以直接在显微镜观察是否有异常情况来找到问题,但是在经过观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接下来找发烫的地方吧!熏上松香,结果是充电芯片发烫。

但是考虑到短路的机器,一般芯片损坏比较少,还是上烧机电池。在主供电的这条线路上电了几下问题找到了,一颗损坏的电容直接烧毁,颜色很容易分辨了。

将这颗电容去掉。

不短路了,接下来是进行贴合,成功开机,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好牛逼啊,分层,贴合,还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