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使用正常进BIOS黑屏

楼主(2019-07-20):
电脑开机进系统进pe都正常,就是进bios黑屏有背光无显示,刷过官方售后给的BIOS,备份原来的bios,放电,恢复出厂都不行,换过内存,

网友:
有很小几率能进BIOS,目前为止成功进入过两次,尝试过几十次了,就差换BIOS存储芯片了,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