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谁有ite it8728F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9-07-20):
技嘉主板的,和电路图纸上引脚好想不同

网友A:
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

这个型号的好像是两种吧,我这第三行是gb,引脚不同

网友:
主板图看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又来学习一下哦

网友B:
下载个鑫智造里面就有技嘉的主板图纸点位,技嘉的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鑫智造里面就有技嘉的主板图纸点位,技嘉的是免费的

我下载了,但是有些出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鑫智造里面就有技嘉的主板图纸点位,技嘉的是免费的

8728有两种,软件里查的只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