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版号DAG34AMB6D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9-07-20):
DAG34AMB6D0无待机不触发, 机子是被客户砸了一拳, 公共点电压只有5.65V 断开公共点保险 测后级阻值只有0.06欧,烧机ISL88750HRZ发烫  拆掉ISL88750HRZ阻值正常,手上没这个信号的芯片也没有换,保险恢复后公共点电压现在只有16.54V,测外围电路没有明显故障,不知道ISL88750HRZ这个是什么芯片,是没装芯片的原因还是后级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到底是个什么芯片,查不到资料  ,百度上看这个是个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A:
这就是充电芯片啊,类似于BQ24780S这样的芯片,但是不像BQ24780S,那个EC参于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充电芯片啊,类似于BQ24780S这样的芯片,但是不像BQ24780S,那个EC参于工作

这个公共点电压不够,,和这个充电芯片有无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共点电压不够,,和这个充电芯片有无关系?

有关,保护隔离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学习了

兄弟不要灌水   小心封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保护隔离好好查查,

这个是多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保护隔离好好查查,

电容标识  100EFZ 1D5  这个是什么参数

网友:
修好了没啊

网友:
没修好,客户说他在TB上200元买张板啊,让先不修了,我就郁闷200元能买张吗?

网友(2020-05-01):
SB 的客户。随手一查有人报价100 200的他就以为是这个价格了。你看着好了。肯定修。不过修好的可能性比较低可能掉点断线了 这就是啊所谓的200一张。哈哈。笑死了然后一问。1200元还可能下不来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毛病   只是我的有待机0.3电流。 有个芯片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