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78 se 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9-07-20):
华硕 m4n78 se 不定时掉电,有时跑码掉电,有时亮机掉,或者几分钟 或者更久就掉电,一看英伟达单桥,想都没想上BGA焊接后故障依旧,上论坛逛了一圈,没啥收获,查供电都正常,IO周边的822也换了,打开点位图查了一圈后发现温控的三极管上极只有0.7V多,把管子拆掉后再测量,电压没变化,再查点位图,发现这个信号后面相连了一个822,换掉后再次测量电压为1.9V,试机几个小时稳定,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又来学习一下哦

网友:
华硕822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