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故障在哪里

楼主(2019-07-20):
一台富士通 AH531,i3,开机卡死在主板界面,可以在启动前按F2进入bios设置,卡死不能用硬盘及U盘引导启动,已经排除硬盘故障,内存故障,大神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是不是bios程序错乱了,想刷bioos,拆开看芯片有两个,各式什么芯片啊。

网友:
请大神们赐教,卡死不能用启动盘引导,

网友:
一个是EC ,一个是BIOS  容量大的一般是BIOS

网友:
芯片 标号 U13 25q32   BIOS   想刷可以刷这个试试

网友:
谢谢指导,我是爱好者,搞不懂PCH与EC两者是bios,还是PCH是bios,俩个芯片型号:U13  25032bvsig,U14 25x40bvig,应该刷U13吧?

网友:
到时候看看那个大,这个故障是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
下载了一个一个刷。。。。。。。。。。。。。。。。

网友:
谢谢大神,故障可能是bios吗?

网友:
故障找到了,不是bios问题,原来是触摸板排线接触的金手指翘起短路引起的,原来卡在触摸板的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