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ISL88750芯片PDF

楼主(2019-07-20):
看到论坛有人问这芯片做什么用的,特发出此PDF,找了下论坛确实没有。

188.56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9-09-06):
阅读权限那么高,发根不发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1-04-03):
这是我在HP TPN-Q172版号DAG34AMB6D0 REV测得的数据  ISL88750HRZ 提供参考
1脚ACIN=ACDET检测:2.48V
2脚ACOK电源好:3.08V
3脚SDA数据:3.17V
4脚SCLK时钟:3.20V
5脚空

6脚AMON:0V
7脚BMON:3.84V
8脚空
9脚PROG:
10脚COMP调节:1.43V
11脚CCLIM:5.13V

12脚FSET 频率设置电阻:0V
13脚TEMP_MBAT=BATGONE电池温度检测:插上电池0V不插电池3.3V
14脚CSON电池供电反馈:8.75V
15脚CSOP电池供电反馈:8.26V
16脚ACLIM:5.03V
17脚NTC热度检测:0V

18脚DCIN:18.85V
19\20脚VDD\VDDP自供电:5.18V
21脚LGATE电池供电、公共点供电下管G脚:1.76V
22脚LPHASE输出:8.53V
23脚UGATE电池供电、公共点供电上管G脚:9.78V
24脚BOOT自举:13.34V

25脚BGATE电池充电管G脚:充电时为13.34V不充电时为5.13V放电时为12.56V
26脚VBAT电池供电:7.20V
27脚OPCP\28脚QPCN:17.09V\11.88V
29脚CMSRC供电:19.45
30脚ASGATE隔离管G脚控制:24.5V
31脚CSIN\32脚CSIP:19.6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