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S400CA通病

楼主(2019-07-20):
   此机BIOS容易出问题,正常开机电流在0.6跳到0.8A左右亮机~~~

华硕 S400CA BIOS (1).BIN

升级BIOS

华硕 S400CA BIOS (1).210

淘宝买的原厂BIOS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谢谢老板

网友:
原厂的bios还是备份的

网友:
原厂的,花钱买的

网友A:
bioss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s在什么位置啊

内存和u的旁边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先干bios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机器也就能先从bios下手了

网友:
华硕现在的机器不是隔离保护的问题就是BIOS遇到的最多了

网友:
BIOS问题机器现在很多!要是遇到BIOS问题也容易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