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Y700-14ISK bios

楼主(2019-07-20):
版号:LA-C951P 1.0
论坛下了二个都刷了不亮机,本来机器是掉电 后面查到不是BIOS问题 显卡问题  现附上好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备份出来,其它机器要不开机慢,要不就加电无显

网友A:
兄弟                    你的机器是能亮不定时掉电吗

网友B(2019-08-19):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的机器是能亮不定时掉电吗

机器掉电 后面查到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掉电 后面查到是显卡问题

显卡芯片需要更换吗    加焊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需要更换吗    加焊可以吗

这个要看你主板的情况 我的是加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主板的情况 我的是加焊好的

我试试看     看下行不行的

网友(2020-04-14):
原机备份的,应该不行,开机0.3不出CPU电压。

网友(2020-06-29):
那样的行呀   楼上的弄好了吗 我的板子也是不出CPU电压  哪里问题不知道 也没有图纸参考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主板的情况 我的是加焊好的

有黑胶啊   显存太近了不爆吗

网友(2022-07-06):
显卡问题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