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练手

楼主(2019-07-20):
买了旧的联想S405笔记本来练手维修 遇到看不懂图纸上的符号是啥意思 求各位大神 图片中的 三角 符号是接入哪里?

网友A:
箭头  是接地 啊, 大哥

网友B:
多看点基础知识吧,这个是接地的意思,也有图纸中用掰直了的WIFI信号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点基础知识吧,这个是接地的意思,也有图纸中用掰直了的WIFI信号表示

哈哈哈哈,掰直了的wifi信号真灵性

网友:
买本基础书籍吧,这是最最基础的,这主板你先留着学习后再练手吧

网友:
箭头表示接地,这个是CPU供电电路,上(Ugate)下(LGate)管,通过电感后输出

基础知识不了解,要参加培训。网友也没法给你解答那么多的,而且时效也不及时

网友C:
你需要先看看基础知识。电路图中全是符号表达,基本符号不知道,完全看不懂的。

网友D:
接地,不同电路图接地的标法可能不一样,至少要买本电脑维修的书先看看。

网友E:
接地,接地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箭头  是接地 啊, 大哥

我只晓得三条线的接地 三角的真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地,接地符号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不然我这个小白要变小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地,不同电路图接地的标法可能不一样,至少要买本电脑维修的书先看看。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不然我这个小白要变小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先看看基础知识。电路图中全是符号表达,基本符号不知道,完全看不懂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不然我这个小白要变小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箭头  是接地 啊, 大哥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不然我这个小白要变小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