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50掉电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21):
  昨天接到台纬创代工的DELL-N4050不开机,同行说能跑电流1.3A左右不显。插电待机0.01,按开关跑到1.32A马上1S内被拉到0.10,拔掉内存,不掉卡在0.9,换根内存一个样子掉到待机,先刷个BIOS试试无用,拆除板子一看AMD的显卡,测量各大电压都有包括转换电压,果断拆掉散热器看看有没有被人干过显卡,一看没人干过,那我就第一个干干她把!先出显卡胶上BGA干把!一会就干完了,插电自动上电0.18-0.65-0.15-0.22-0.87-0.99-0.3-1.2A-0.10循环掉电了,风扇狂转。尼玛的扩大故障了!刷回原BIOS也是自动上电掉电,装不装内存都掉电,那就测下瞬间哪些电压没出导致的.
   先内存1.5V,正常处理4秒就掉!

   VCCPLL 1.85V正常也是几秒就掉!

   VCCIO 1.1V 正常也是几秒就掉!:L

    VCCSA 0.85V 正常也是几秒就掉!在桥背面8脚芯片测量的。:L
   CPUCORE 1.1V 正常 也是几秒就掉!:L

   VCCGT 0.47V 正常也是几秒就掉!:L

   VGACORE  1.03V正常也是几秒就掉!:L

     测她们的PG都有瞬间发出,无语了,突然想到测下SLP_S3#和SLP_S4#看正常不?结果都是4秒就掉,难道是桥出问题了?三板斧走一遭再说,死马当活马医。在干下HM67的南桥SB,结果一个吊样!卧槽。.。。。。

    思路迅速调整测下待机3V和5VPWM咋样,一测3V变为5.12v,5V变为5.26V。:L
    草什么鬼,加焊个显卡就这批样儿吗?有可能一开始待机电压就高没测量!难道是待机引起的过压保护掉电?一看待机芯片是51125A,那就查她的FB把!测量分压电阻中间2.3V,日,把电阻拆下来量组织正常一颗6K一颗10K,不管了料板找差不多的干上去,3VPWM变为4.16V了反馈变为2.1V,日,还是不正常啊,想换芯片试试用51123和51123A换上去3个都不触发,看来51123不能代换她啊!手里没51125和51125A芯片,有换的话可能3V就会返璞归真听话的。真是要阿鲁巴她,测下线性,我日线性也是4.7V,你妈妈的,什么鬼,不会是滤波问题把,换掉线性3V滤波电容,再次上电测量3V线性4.12V,看电流表跑到1.2A稳定了,没掉电了。不会就是线性滤波不良引起的把!看来真是的。待机0.01能正常开关机了再接屏已亮,熟悉的DELL-LOGO出来了!欧耶,装机在开机进系统安全模式和PE和BIOS都出现不定时断电,你妈妈的还有问题,不会还是3V线性滤波不足把,果断给主板线性滤波再重叠骑一个电容,再试还是断电,日,抽根烟想想,看到风扇和铜管,这么烫风扇还慢悠的旋转,日起火哟是I5二代的U,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在刷一个淘宝合作商家提供的纯净BIOS,开机掉一次电自动触发正常了,风扇快速转起来了,日,温控控制风扇转速还受BIOS控制?百思不得其解,进PE和系统都正常了,机器到这里算是修完了,待机偏高没法搞了,没芯片,主板能用就行。

  此板被误干显卡和BIOS,问题就是待机3V这里过压保护。最终还是解决了,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