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装电池不出P3V42G3H 充电头灯不亮,求助,

楼主(2019-07-21):
苹果A1278 820-3115-B装电池不出P3V42G3H 充电头灯不亮,只要不装电池,自动触发,正常点亮。
图纸,3.42V电压是U6990发出,查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发,接下来是不是换芯片了。。求助,

网友:
苹果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A:
技术一流,值得赞叹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求助大神,除了二个灌水,没有人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秒杀的吧

网友:
给你分享一个经验,有一次修苹果电池不充电,换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一流,值得赞叹

求助的帖子 什么回复…………

网友:
按你的思路维修 可以考虑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也不排除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