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开机报警3声维修

楼主(2019-07-21):
A1398开机报警3声

【故障机型】 A1398
【故障版号】820-3332-A
【故障现象】开机报警三声不显示
【故障分析】MAC开机报警3声的不是内存就是CPU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同行发来说是开机报警,不能显示,客户拿去售后说要换板,就发来让我们帮忙看看 。
上边说到了,苹果的机器开机报警也算是通病了,直接拆机器打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现象,也是很幸运呢。当我测量到L7330的阻值的时候发现异常,正常的阻值是150~200之间是正常的,可是我实际测量L7330却只有40几,
感觉这个应该是突破口。迅速打开点位,看看都是去了哪里,

经查是直接到到内存颗粒的,因此款机器采用的是板载内存,并且有32颗内存颗粒,
只好用烧机的办法来寻找到底是哪里的原件损坏导致的报警,

接电烧机发现是背面的U3050一个颗粒明显发烫。
迅速拆掉后再次测量阻值,发现已经恢复到了180最后,
直接换一个上去,等主板风干后,上电测试,电流已经达到了1.6A左右,接屏测试已经听到咚的一声了,装机测试已经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