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9-07-21):
A1465开机白屏维修
【故障机型】 A1465
【故障版号】 820-3208-A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识别不到硬盘,
【故障分析】硬盘工作条件没满足。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经检测用启动盘可以识别,但是显示不了硬盘的选项,更换硬盘无果后确定是主板问题拿来维修,下面是过程。

直接打开图纸找硬盘接口如下:
J4501是硬盘接口的定义图,直接测量工作条件,一脚二脚是供电脚,来自于L4500

3.3V正常,24脚SSD_P3V3S0_EN为0V,故障锁定。24脚SSD_P3V3S0_EN经过一个保险电阻改名为=P3V3S0_EN查此信号是来自于R7978名字为PM_SLP_S3_R_L一个上拉电阻转换而来的,
实测R7978一端有3.3V另一端为0V,直接断电,测量电阻的阻值,发现是正常的,但是用二极管档测量发现此信号对地阻值为0,为零说明有短路的地方,直接用点位寻找与之相连的原件,

发现去的地方也不算多,直接一个一个拆,当我拆到Q7802的时候阻值恢复正常了,
拆掉测量发现Q7802   5脚和4脚直接导通了,直接更换一个后阻值正常,开机测试,电压已经恢复3.3V,装机测试,已经正常识别到硬盘且进系统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2020-04-10):
真不懂图片怎么排板的,朋友们将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