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20 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9-07-21):
有时进BIOS掉,有时滚动条掉电,有时用一天很好.BIOS重写,故障不变。坛子里有一样的故障,但没看到如何解决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61126-1-1.html
掉电

网友:
各位大神,请给个经验

网友:
看一下开关电压有没有偏低

网友:
测了一下,开关2.67V

网友:
开关电压低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