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掉电维修

楼主(2019-07-21):
苹果A1466掉电维修
【故障机型】 A1466
【故障版号】820-00165-A
【故障现象】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帮忙检测维修下,经过检测发现是上电0.2掉电
【故障分析】应该是有部分电压没有发出导致的掉电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经过拆机检测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
上图就是进水的位置,直接打开点位和图纸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发现是R1390和R1391这两个下拉电阻掉了,如下图
然后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两个10K的电阻装上后发现上电0.5掉电,随后我重点还是在进水位置观察是否有遗漏的地方发现C1297这个电容已经击穿对地短路了,拆掉以后,从料板上找个电容安装上后再次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已经0.7是开机的电流了。这个时候断电接屏测试发现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
苹果 现在 能报多少qian

网友A:
基本的都小个的电容上面的问题,有修到过这样的的

网友:
现在也就苹果的机子好报价点了

网友:
不是大面积进水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都小个的电容上面的问题,有修到过这样的的

是的,这个机器是一修的,没动过,要是清理过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B:
c1297短路,导致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297短路,导致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修路的的的分享,有的来一个的

网友:
基本的都小个的电容上面的问题

网友(2019-09-11):
是1.05V总线供电电容坏了吗

网友:
这样的板子喜欢修    找到进水腐蚀的地方  恢复好就结束了      还能要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