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21):
NEC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  NEC
【故障版号】LA-8291P
【故障现象】按开关上电0.123后掉电重启,来回循环。
【故障分析】有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机器是一个客户带来说第一次在你这修的挺好的,今天又带来一个让帮忙看下,还能否维修。我就稍微客气一下就直接干活了,,直接进入主题,裸板测试还是一样上电掉电,COM电池放电无果,只能测量电压了,PL7:3.3V  PL5:5V  PL11:1.5V   PL10:1.05V
PL4:1.5V   PL12:0.9V     PL16:0V   PL17:0V  PL9:1.06V  PL20:0V
以上就是测量结果了,,除了PL16和PL17PL20没有供电外其他均正常。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迅速打开图纸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图,看看是什么供电,以下是图纸。
我们从图纸可以看出,PL16  和PL17为CPU供电,而PL20则是集显供电,正常的是CPU供电正常后,才能发出集显供电的,所以PL20没供电先不用管,直接奔着PL16  和PL17的管理芯片过去。
既然找到问题,直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首先测量的是25脚VDD:5V正常,26脚VCCP:5V  接着是9脚VR_EN:3.3V正常,更换芯片无果后,当按照时序排查到25M晶振的时候发现问题,
发现YH2没工作,仔细观察晶的振表面有点松动,用表笔触碰到晶振表面已经破损了,
直接更换一个后再次上电测试,电流上到0.9A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
好当年的 的闹闹,不用重要的 啊的

网友:
NEC的机子真的是少见哦   好几年没有看到了

网友A:
请教,这枚25M晶振是连在哪个芯片上的?

网友:
时间长了  晶振都损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枚25M晶振是连在哪个芯片上的?

网友:
是哦,nec的机修的少。但是维修思路清晰。只有这样问题都好修点。

网友B:
NEC的机子目前还没碰到  也是个杂牌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A:
这个桥里面是集成着时钟芯片的功能吗?搜了一下这个板子好像就两个晶振,这个25M是基准晶振吗?

网友C:
这操作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里面是集成着时钟芯片的功能吗?搜了一下这个板子好像就两个晶振,这个25M是基准晶振吗?

这个应该是,具体没分析。只想着修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操作可以

高手,你真皮

网友D:
NEC 真是太少见了,,维修费估计可以买一台二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C 真是太少见了,,维修费估计可以买一台二手机了

网友:
时序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的机子目前还没碰到  也是个杂牌的

NEC杂牌?当年可是和IBM齐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