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10-14IKB 板号LA-D471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21):
联想YOGA710-14IKB 板号LA-D471P不开机维修客户送修不开机待机电压不正常,检测保隔不过,老手都知道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保隔受控于充电芯片,检测后其实就是小问题充电芯片没有供电工作不正常,芯片型号95520AHRZ周边没有电容都不知道那个是供电脚,只找到充电芯片一小部分图纸跑电路呗在电路板背面供电部分,他妈神设计,经检测PC320电容损坏拉低电压只有1V,更换后正常,维修结束图上画圈部分为最爱坏的电路,以后可能成为通病

网友:
先修路的的的分享,有的来一个的

网友:
对呗,如果坏的是充电芯片就贵了30RMB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联想的不充电,最后也查到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联想的不充电,最后也查到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联想的机器坏电容的忒多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不充电通病也是这个

网友B:
Z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今天  修到一台    建议加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Z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今天  修到一台    建议加权限

我看可以加个权限

网友C:
楼主跑线跑的那么快,要我起码跑几天。估计跑几分钟就扔着了。

网友:
一个电容的问题引发的血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跑线跑的那么快,要我起码跑几天。估计跑几分钟就扔着了。

做一个神器用软铁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神器用软铁刷

以前用过,比较硬,刷刷就掉小件,后来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比较硬,刷刷就掉小件,后来扔了。

用刷锅的钢丝球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刷锅的钢丝球你可以试试

那不得剪成一根一根再装到毛刷去?

网友E:
确实是通病,我的是图上的10欧电阻烧坏。机子拿来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不开机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通病,我的是图上的10欧电阻烧坏。机子拿来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不开机不充电

联想做工不行坏电容超级多

网友(2019-09-03):
楼主你的充电芯片的图纸在哪的 可以传一份吗

网友:
数量没有不能评为通病,通病是实践证明的结果。

网友:
修了两台一样的问题,同样的故障,同样位置。建议加权限

网友:
这问题 你都遇到了   我怎么没遇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