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GL552VW更换20个XXX苦逼维修

楼主(2019-07-21):
今天接了台华硕GL552VW不开机,接电源看待机电流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看看底壳和主板编号

全板阻值测量一遍,发现目标

1.0sus到地,对地3

这个电压是pch桥待机电压,断开结点,加0.8V烧鸡,

pch桥巨烫,要换桥,bga开动,刚好有个acer开机不认显卡机器,

拆桥试试,这个pch百分百好的,pch 桥换好看看结果

换好pch桥,对地测量一下,没有短路,接上电源

怎么待机还是0.020,不触发,心里凉凉的
只能找来时序查查,

测量待机3.3V 5V正常,怎么1.0vsus还是没有,那就
查芯片条件,

查完了,发现pr8312  pu8301 pq8301 pq8302 坏了
更换电阻 芯片 场管,电压出来了,围观
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上电,

终于开机了,高兴一下,故障没有找偏,马上插上内存试试
,心里一丝寒意,电流还是0.228a,找个时序来测量,发现
问题了,现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763099300鑫豆2024-4-25 22:19
 会员834660300鑫豆2024-4-8 20:40
 会员1016522300鑫豆2024-3-26 18:38
 会员898443300鑫豆2024-3-9 10:59
 会员1061290300鑫豆2024-2-18 16:01

网友A:
牛逼啊。可以。有毅力。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可以。有毅力。技术好。

修机是个苦逼差事,发帖也是技术活,老铁加加分

网友B:
龙哥好技术,一下换5个芯片。  我想知道那2R2的电阻是给芯片供电的还是其他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哥好技术,一下换5个芯片。  我想知道那2R2的电阻是给芯片供电的还是其他脚位的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只能这样了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C:
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有修好吗?怎么刷改ME的bios就好了,求指教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时序图嘛。

网友:
修到这样的机子也是倒血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有修好吗?怎么刷改ME的bios就好了,求指教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cpu vcccore 和 vccgt对地阻值2和1是正常的,所以不要以为对地阻值低,就是坏的,

网友D:
坏的件有点多呀   ,  时序标注是自己做的吗 ,能传一份吗  感谢 65726552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的件有点多呀   ,  时序标注是自己做的吗 ,能传一份吗  感谢

时序可以传给你,不过你要给我加5分,写贴太累了

网友:
这种还好啦,虽然换件蛮多的,但好在有迹可循,若是供电全了,也有跳变,就是不亮,bios也刷了,那就很头痛了

网友:
这耐心 怕是很少有修不好的

网友:
CPU vcccore 对地2,vccgt 对地1.这倒是不错,新机器二极体值很小的。

网友:
我就搞不清楚  华硕和技嘉很多BIOS国内官网没有,台湾官网就有,搞得我每次都要把CN改成TW

网友(点评):
别说这些牌子,就是联想也一样,国内没有BIOS,国外的有

网友:
一般上了四代的机器 我干 桥 会先把BIOS 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