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HINKPAD S2 BIOS

楼主(2019-07-21):
  THINKPAD S2 BIOS  板号是PS9
  已经改好ME,11.6.29.3287是原机的,如果要用这个BIOS,必须把你直接备份的BIOS里的ME改到这个BIOS里面  。
   11.8.50.3460的BIOS直接写就可以用了.进系统后触摸板可能吧能用,官网上下个驱动装上就行了,其他测试没问题。

ps9 11.6.29.3287.rar

ps9 11.8.50.3460.rar

网友A:
楼主改的BIOS可以用。试了OK 有线网卡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2020-02-14):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的BIOS可以用。试了OK 有线网卡驱动安装不上

所以只是可以用而已嘛?驱动会安装不上?我准备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