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C2220彩色A3一体机打印机颜色不对

楼主(2019-07-21):
如图,是鼓的问题还是粉盒的问题,定影是新的。麻烦大神给给意见。谢谢

网友:
直接换息鼓试下啊

网友A:
定影缺粉的问题吧,不太像是硒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缺粉的问题吧,不太像是硒鼓

彩色的颜色也不对的窝

网友B:
粉都还有吧 粉用好点的 检查下硒鼓 转印带 定影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粉都还有吧 粉用好点的 检查下硒鼓 转印带 定影器

粉还有的,打印出来就是我发的图片这种效果,颜色都不对,定影是新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粉还有的,打印出来就是我发的图片这种效果,颜色都不对,定影是新买的。

硒鼓刮板换了没

网友:
没,硒鼓小配件难找

网友:
这种应该是硒鼓造成的,之前遇到个黑白的,换了硒鼓就好了,硒鼓也是又寿命的

网友:
打纯色看看是哪个粉的问题在找原因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缺黄色的粉。

网友:
3楼的技术让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