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A1502上电时序

楼主(2019-07-21):
苹果电脑A1502上电时序有不对的请指正
1.电脑待机的十一大条件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SRTCRST M模块复位  32.768KHZ时钟频率  INTVRMEN内部1.05伏稳压器开启 VCCDSW3_3 深度睡眠电压DSWPROK深度睡眠电压好 VCCSUS3_3 浅睡眠电压
     RSMRST浅睡眠电压好桥复位 BATLOW电池电量低 PWRBTN 电源开关
2.SMC工作条件
   PP3V3_S5_SMC_VDD 供电SMC_EXTAL和SMC_XTAL12MHZ时钟晶振SMC_RESET_L复位信号PP3V3_S5_AVREF_SMC基准电压BATLOW电池电量低(在SMC_LID休眠信号正常才能开机)
3.充电芯片
   DCIN 充电芯片供电  ACIN适配器检测(输出电压设定)    ACOK电源好信号   SGATE第一个保隔管控制  AGATE 第二个保隔管控制  BOOT 自举升压脚UGATE充电上管 PHASE充电电压反馈  LGATE充电下管
   PPBAT_G3H_CONN电池接入 BGATE电池隔离管*(此机器不接电池不开机或者接85W以上的适配器才能开机)
4.SLP_S5#只到SMC
   SLP_S4#去SMC开启PP5V_S3      PP1.8_S3    PPVTTDDR_S3   PP3V3_S3
   SLP_S3#去SMC开启PP1V05_S0    PP1V5_S0    PP3V3S0    PP5VS0    PP0V75_S0_DDRVTT内存基准电压      TBT_S0_EN
5.与门检测9大电压正常后输出ALL_SYS_PWRGD给SMC同时作为CPU供电芯片EN开启CPUIMVP_VR_ON
6.SMC发出SMC_DELAYED_PWRGD给PCH桥PWRGD和APWRGD脚之后桥发出PM_MEM_PWRGD给CPU
7.25MHZ晶振起震桥发出各路时钟
8.桥发出PCH_PROCPWRGD给CPU的UNCOREPWRGD 之后CPU发出SVID调整供电电压(CPUVIDALERT_L     CPU_VIDSCLK   CPU_VIDSOUT)

9.CPU供电芯片发出CPUIMVP_PWRGD相与两次后发出PM_PCH_SYS_PWRGD给PCH南桥的SYS_PWRGD脚
10.桥发出PLT_RST_L平台复位复位个个信号
11.PLT_RST_CPU_BUF_L由1V05上拉给CPU复位。跑码过内存。在发出SVID产生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