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上电时序详细版

楼主(2019-07-21):
苹果A1278上电时序详细版
1.适配器PPDCIN_G3H的14.6v电压经二极管到U6990产生PP3V425电压,
2.充放电芯片U7000由PPDCIN_G3H供电由两个上下拉电阻串连分压ACIN作为适配器检测之后内部产生5.1v线性电压VDD又反回内部VDDP作为芯片开启,之后输出AGATE开启保护隔离第一个Q7085第二个Q7080没有开启先由他内部铁二极管导通(他的开启SGATE是由充放电芯片检测电流变大开启),芯片输出BGATE关闭电池隔离管,PP3.42_G3H经电阻给芯片产生PWM输出电压设定,PWM控制上下管产生公共点电压PPBUS_G3H.之后芯片输出ACOK给EC.
3.SMC_EC第一个供电PVCC由PP3V42_G3H供电,SMC_EC第二个供电基准供电AVREF由PP3V42_G3H经U5010芯片产生,这个芯片还会经电阻上拉产生SMC_REST_L作为EC的复位信号,EC时钟是他外部挂的20Mhz晶振产生,SMC_EC得到ACOK信号后会发给PCH桥一个适配器电源插入ACPRESENT信号,EC自己会运行自身程序配置功能,之后通过过保护芯片U6900读取1-wire总线(适配器信息)之后EC开启桥待机,
4.PCH桥首先桥要满足1.RTC电路的六大条件,{RTC电路由时钟芯片给1.(供电VCCRTC由ppvrtc_g3h经上拉产生),2.(32.768KHz),3.(ppvrtc_g3h经20k上拉产生RTCRST#,4.(ppvrtc_g3h经20k上拉产生SRTCRST#桥中ME模块复位),5.(INTVRMEN桥内部1.05v稳压器开启),6.(ppvrtc_g3h经电阻上拉产生DSWVRMEN深度睡眠开启)}2.VCCDSW3_3深度睡眠待机,外部叫PP3_3_S5是3v5vU7200芯片产生线性电压,3.VCCSUS_3_3浅睡眠待机,由PP3V3_S5经场管转换出来受控于与门电路桥发出的SLP_SUS#和SMC_BATLOW电源电量低这两个信号,4.SMC检测3v5v芯片待机电源好之后会给桥一个PM_DSW PWROK
深度睡眠电源好,之后pch桥发出SLP_SUS#
信号,(桥睡眠状态正常等待指示我给起的名字)4.SMC_BATLOW电源电量低这个信号还会进入桥,5.VCCSUS_3_3浅睡眠待机信号经U7930之后发出桥的复位PCHRSMRST#等待开机指令
5,时钟芯片 U2800产生RTC供电和RTC时钟32.768KHz和其他芯片的时钟频率,时钟芯片供电由VBAT供电(其他时钟输出需要开启信号)
6,3v5v,U7200芯片由公共点供电内部产生线性电压又返回芯片作为内核供电,3.3v线性电压由p53v3_reg_en开启,PWM3v3开启信号由延时的P3V3S5_EN_L信号开启,p53v3_reg_en和P3V3S5_EN_L这两个信号是芯片U7941发出的,此芯片有pp3v42供电受控于SMC_PM_G2_EN信号,中途有经过U7941芯片产生PP3V3S5PWRGD(3v5v待机芯片电源好)给SMC_EC
以上是电脑待机状态的条件
7,SMC_ONOFF_L开启信号到SMC中,(在SMC_LID休眠信号正常才能开机)
SMC得到此信号后发出,PM_PWRBTN_L信号给PCH桥,桥发出PM_SLP_S5_L和PM_SLP_S4_L和PM_SLP_S3_L给到SMC,
PM_SLP_S4_L信号:
经电阻变为DDREG_EN:
变为S5开启U7300内存芯片(内存芯片由系统5v供电)内存1.5 v供电S3内存总线供电开启(s3开启芯片VTT但是需要有VLDOIN内存主供电正常后给芯片供电)
经U4600变为PP5VS3_RTUSB_B_ILIM开启USB供电
经电阻变为P3V3S3_EN:
(经Q7911变为P5VS3_EN经 Q7221变成ENIRIP1开启PP5VS3系统5V)
经场管Q7812拉低开启Q7810把p5v5_s3变成p3v3_s3
PM_SLP_S3_L经电阻变为P1V8S0_EN/P1V5S0_EN/CPUVCIOS0_EN开启总线供电/PVCCSA_EN开启管家供电U7100芯片由p5v_s0供电/P1V5_S3EN
经电阻变成p1v8_EN开启U7760输出1v8
_s0
经电阻变成p1v5s0_EN开启U7770输出pp1V5_S0
经电阻变成CPUVCIOS0_EN开启CPU供电(苹果电脑CPU供电芯片检测电压和电流检测电流是CPU内部去检测更加精准和别的技术不一样)之后输出CPUPWRGD
/P1V5_S3EN经U7801变成/P1V5_S3RS0

1.CPUIMVP_AXG_PWRGD
2.P1V8S0_PWRGD
3.P5V3V3_PWRGD
4.CPUVCCIOSO_PWRGD
5.PVCCSA_PWRGD
6.U7960电压检测芯片检测pp5v_s0/pp1v5_S3RS0/PP1v05_D0检测这几个电源正常开路输出,不正常会拉低RSL脚拉低PG信号
○以上信号汇总由P3V3S0上拉供电,在所有信号正常后产生SYSPWRGD去往SMC经电阻变成CPUIMVP_VRON去开启CPU供电MAX17511芯片现在没有CPU供电还缺(CPUIMVP_TON芯片频率设定脚连接公共点如果没电压会造成不出CPU供电,PROCHOT温度检测,机器卡降频重点看一下,)经电阻变成PM_PECI_PWRGD去往Q7950检测PP3v3_S5/PP3v3_S0/PP1v5_S0/PP1v05_S0/电压正常开漏,不正常拉低PM_PECI_PWRGD
SYSPWRGD信号去往门电路U2850
经电阻变成PM_PECI_PWRGD去往SMC
ALL_SYSPWRGD去往SMC延时发出SMC_DELAYED_PWRGD给PCH桥APWROK引脚(之后桥读取BIOS中的ME)

(读取BIOS分为四步1. 读取桥的绑定值配置桥的脚位2.读取网卡固件以及mac地址,通信驱动程序3.读取ME固件4.桥内部时钟初始化)
经电阻变成PWROK给PCH桥.发出DROMPWROK桥内部开漏输出外部内存供电上拉经电阻给CPU的SMDROMPWROK内存供电电源好
PCH桥发出时钟CLKIN_PCILOOPBACK桥发出的复位相关时钟,PROCPWRGD给CPU经电阻变成UNCOREPWRGD给CPU非核心电源好,CPU发出VIDSCLK给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检测正常发出CPUIMVP_PWRGD与SYSPWROK到U2850相与变成PM_S0PWRGD到U2860与SMC_DELAYED_PWRGD相与发出PM_PCHPWRGD到桥桥发出平台复位PLTRST_L去往个个芯片经u2800后给CPU复位PLT_RST_BUF_L
之后读取BIOS自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PPVCORE_S0_AXG之后读取屏幕亮机,OK

网友A:
根本就对不上,元器件名称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对不上,元器件名称有点不一样

谢谢指教,有的地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