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330C-15IKB原机BIOS

楼主(2019-07-21):
联想330C-15IKB 原机bios,主板保护不开机放电,顺便备份的。板号 la-g201p rev:1.0 ,    如有重复, 麻烦版主大人删除。谢谢

联想330C-15IKB la-g201p.rar

网友A(2019-09-04):
不开机,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不好用。。。。。。。。。。。。。

那就试试别的BIOS,还要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
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哦,一般出现开机不显示,很少不开机吧。

网友B(2020-03-10):
我原来的BIOS 还能灰屏掉电  你这个  电流0.42动都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BIOS 还能灰屏掉电  你这个  电流0.42动都不动

你原机的备份了,修改ME去试试,估计就解决了

网友(2021-02-07):
正需要感谢 我的是不触发

网友C(2021-05-11):
我的也是主板保护了,放电即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主板保护了,放电即可,不知道为什么

联想LA-GP201怎样放电?

网友(2022-08-07):
哈哈哈哈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