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奇怪的问题,联想一体机C205 C21R3 无待机3.3V和5V

楼主(2019-07-21):
      联想一体机C205 C21R3 无待机3.3V和5V  ,之前换待机芯片修好了,放了10多天,客人来拿机再开机又不行了。测芯片各脚工作电压都正常,更换两次待机芯片和3.3V和5V的上下管也换了,还是不出3.3V和5V,外围元件也足个测了一遍数值正常,奇怪。测得1脚2V   3脚5V   4脚4V   6脚19V  7脚5V  14脚5V   19脚5V  27脚5V   31脚1.8V  32脚5V 既然工作电压正常,为什么就是不出3.3V和5V,郁闷!求9各位大师指点指,还有哪里不对呢?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下知道示波器的好处了吧。
26号qq群直播示波器的介绍。8月11日直播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