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9-07-21):
今天接一台宏基4741G,按开关不上电。待机电流0A。先查公共点DCBATOUT有19V供电。查待机芯片U7-RT8223,8、17脚产生3D3V_AUX_S5(3V)、5V_AUX_S5(5V)线性待机电压,继续查EC供电和复位信号。EC的22脚有3V电压,37脚ECRST#只有1.2V,实际应有3.3V,继续查复位电路,RN41排阻5脚有3.3V,4脚只有1.2V,6脚2V,3脚0.5V。看来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正常电路,Q29的B应有高电平,Q29截止,E脚由3.3V经排阻上拉成ECRST#高电平,从而产生EC的复位高电平。而此电路,Q29的B为低电平,Q29导通了,内阻分压,使高电平成为1.2V,EC没有得到复位信号。心里想着电阻没有那么容易坏,先拆了Q29,再查排阻3脚还是0.5V,竟然不是Q29的问题,换排阻吧,10K的排阻料板上不难找,换上后,再测,有ECRST#的3.3V了,待机0.01。心里暗喜,换开关刷刷上电,此机修复。

网友:
排阻很少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