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2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21):
苹果A1425不开机维修
客户送修不开机,经检测插适配器小灯不亮电流0.021公共点电12.5V有电压待机供电PP3v42也正常,用示波器检测SMC晶振无波形,判断SMC损坏差点亏了,淘宝剪板SMC要300元不包好本打算不修了如果定一个坏的就赔了,手头有A1466和1502的SMC换上1466的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不行还是芯片又把A1502的SMC换上了,结果插上适配器电流从0.021跳变到0.7左右开机了,但是要掉电一次,单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开机后再用电池就可以了,但是A1425风扇是双的只转一个把转的风扇的PWM脉宽调制信号飞线到另一个风扇,就这样交给客户了少了50元,附飞线开机图片

网友A:
A1425风扇是双的只转一个把转的风扇的PWM脉宽调制信号飞线到另一个风扇   这个很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25风扇是双的只转一个把转的风扇的PWM脉宽调制信号飞线到另一个风扇   这个很巧

实测这个办法可以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