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芯片组 不认硬盘 维修思路

楼主(2019-07-21):
0.以下都是在供电正常的条件下。

1.必要条件SATA模块的供电正常1.5V。此电压仅供参考。

2.必要条件时钟。

3.接口是坏氧化,电容是否损坏,阻值是否正常。

4.桥坏。

5.以上都正常时可能是硬盘或兼容问题。

网友:
不错,基本都是这些条件,

网友:
还有偏置补偿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