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管子,到处买不到

楼主(2019-07-21):
能用别的代替一下吗?
管子上印的K96 a G

网友:
我只看到你拆了个隔离管,而且你拆照的这个图片里是没有三极管和场管的,不知道你拿的这个是不是霍尔元件,如果是那这个根本不用买,很多料板上都有,查LID信号就可以找到

网友:
现在笔记本什么情况?如果左上角这个管,这个掉了是不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的!!!

网友:
是话说的机子吗这个不要也可以。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你拿磁铁来判断下
你看这个元件对应屏幕那段的磁铁,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是的话,这种元件一大把,随便替换

网友:
如果是感应元件,拆了没事,坏的情况下不拆反而屏幕点不亮甚至无法开机(等于合盖)

网友:
真是霍尔元件。。。
现在这板子我也不知道的,等货来

网友:
看不清你这个,好像是三极管样子,LID的就是休眠,坏的话直接用线连起来

网友:
起初裸板插电风扇转,摸到2N=的芯片发烫,换了一个后再插电就没反应了,风扇也不转了。公共点有19。5v不知道在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