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一体机大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21):
                        今天接到一台顾客送来的ACER 一体机。型号不详细,我大概加估计是远渡重洋而来的水货机。下面就是开始的维修过程。于是接上维修电源,19V 变成3点几伏。电流一下到达维修电源高潮----5A 。 大短路。拆机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洞没有锣丝,只看到里面黑漆漆的。应该是被人拆过了。2分钟不到。机器果断的剖开。呈现在我的面前。看图如下:

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如图:4407A是P沟道管DS之间被击穿了。S极上面到GND有一个0欧的电阻。这是为何,没有想明白。我对照了一个联想的一体机电源部分电路。这机器被人拆过,想来这是一场阴谋。于是我就把这个电阻向右移了一下。接上电源还是大短。看来还是哪里有短路。于是我就把这个管子拆了下来,直接用一段锡丝短接了DS极。

想用烧机的方法来试一下。开始我用了一个5V的电压。限流为0.36A .我是一通乱摸,没有摸到敏感的区域。我改成9V 电流为3A .感觉来了。哈哈,神密的51区。在CPU 核心供电的部分。被发现了目标。手指有点烧焦了。手指的痛只有我知道,你懂的。如图:

于是就在一旧的板子拆了一个安装上。开始还是用9V加载了一下。电流是0.019A 然后慢慢的加上19V 电流为0.019A .试着开机。不错电流上来了。不接屏电源有1.7A左右。然后就接上屏还是不亮。我打了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出来,想想我拆过内存。我用橡皮擦了一下,装上屏就亮了。如图:

网友:
这电压手指烫得不轻

网友:
很厉害 很详细

网友:
大短看图纸干嘛呀?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A:
估计上家也知道故障点,报价可能高了,导致客户换了一家,结果到了你这里,看来上家手下留情了

网友B:
这也算通病了,不过楼主烧机电压高了点,一般5V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通病了,不过楼主烧机电压高了点,一般5V就够了

有道理。我下次就用5V.用9V的确是高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上家也知道故障点,报价可能高了,导致客户换了一家,结果到了你这里,看来上家手下留情了

很有可能。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是用烧鸡大发开始干

网友:
屏线改的很规矩

网友:
以前看电流大了摸,现在都不敢了 电流2A就开模都怕被烫

网友:
公共点跳变一般就是隔离管不良或控制芯片有问题!虽然绕了点路,但是修好了就很好了!顶个

网友C:
为什么修电脑的?拍照的像素那么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修电脑的?拍照的像素那么差呀?

发帖的功力还很初级,手机也很一般。谢谢你的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