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大短秒杀后的维修(通病会蒙蔽您的双眼)小白贴高手绕道吧,后附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9-07-21):
机器型号:联想Y470
故障现象;不开机;大短

备注(这张图是上一修机的半吊子照网上拆的电容,
估计拆了没用再也没找到问题)下面回贴有80%的按通病思维去硬磕!哎我想有那么多吗,真有那么
多要你维修人员做什么,搞家电的人也会啊,变精
华贴了,也要对的起付费的朋友了,后面附加了一些
内容,可能对你们新手朋友有用吧!我初心不改,大
家都发玄乎的文章,谁来照顾我们新手啊!我想说喷子
们你们从出生就会吗!只想说后面的内容对的起你那五毛。
先上可调发现隔离管很热,各位客官知道一般
查哪里了吧一番烧机,3V 2A没发现大的问题,
5V 2A明显了,
PS:重新编辑加上内容给我们新手的:高手远离,可能
新手要问了,什么叫烧机,烧机一般用在公共点或其它
短路的情况下,可调电源调到1A左右,电压调到3v左右,
黑表(负极)笔接地,红表笔(正极)接短路的地方,
大短就是这样,小短,电压一点点加上去),我这里因为
故障不明显,先就用3V并从1A加到了2A,还是不太明显,
后来直到5V 2A才很明显了。一般不建议用手去摸,可涂
上焊油,看到哪个零件冒烟或熔化,一般在拆下此件,在
量此点的对地阻值。可能有人要说了这算什么玩意,我想
问你一开始就懂吗,那些自以为是的都有人在,以为自已
有多牛X,那种高手我只能呵呵,不顾别人的人。。。。)

(PS:这里也是增加的部分-我想公共点

大短大家一般知道哪里的问题的,如果不
知道就跟我共同学习吧,一般公共点在如
仁宝的机器里叫B+,然后到图纸搜一波
B+相关的电路,特别要注意那些大的电容,
比如下面图里的电容,
里也就是那些坛友说的通病的地方

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自己搜了看看。
还有一些MOS击穿,比如下面的MOS管
当然如果只是上管击穿会烧到下级的

新手们自己举一反三吧
可惜就和很多维修人员一样都喜欢奔
通病去,但还偏偏是个冷门的地方。
(PS:补充下,还有张图没有了,

还叫大家猜是我的错,以下面的
电路图做说明吧,晕了怎么少张
图了,我一般上传都是同一个文
件名,传一个截图再覆盖)

此图应当不要说明了吧,MMD再来
个半吊子拆个试试,

经过排查和更换公共点正常了,接着触发掉电,
MMP,按照维修思路,掉电一般就是缺少电压啊,
保护电路工作等,看电流待机正常,0.02的样子,
待机那一部分我们可放掉,本来此贴不准备发的,
示波器抓波的图没拍和保存见谅,经查CPU供电
不正常,那就查条件吧,老司机知道这是什么吧!

追查来源

相信查到这里大家知道怎么处理了吧
风枪伺候,再通电正常了,原理大家都懂的,
小白都能明白的再说就没意思了,毕竟二代
I5的机器,发此贴都有人骂了,还有补充下
Q85是坏的原因未知,但这是HDMI的事儿就
不细说了,当然也修复了,这是个N沟道的管子,
下面给付费看的新手一点掉电的维修思路:
注下面内容非原创是在迅维学习整理的,建议新手们到
迅维成为我的同学,我在那里等你们!!!!
在信号上有以下重点检查信号:
华硕:FORCE_OFF#
苹果:ALL_SYSTEM_PWRGD
广达:HWPG
重点监测点:EC待机供电,复位,系统的3V 5V,SLP_S3#
1、如果EC待机供电先掉,则检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2、如果EC待机复位先掉,则检查与复位相关的电路,一般欠压保护、温控之类的,
3、如果是3V 5V掉,则检查开启信号相关的温控电路
4、如果SLP_S3#掉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及桥的供电、及THRMTRIP#、BATLOW#等等,6/7系列以上芯片组,桥读不到BIOS也会掉电,
5、如果强行拉低复位或拆BIOS等也可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总结:看了下面的回贴,说明通病在我们维修人员中的地位很高,但有时会蒙蔽您的双眼,此机的上家就是因为查了通病后,没查出来。放弃维修,也许。。。。。
做个记录,加分才是我发贴的动力,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烧鸡都不用,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烧鸡都不用,通病来的

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愿闻其详啊楼主

网友:
叫你们猜的,猜对我加分

网友:
电容

极致科技 + 2 + 2 答对一半,本来不能加分,少了张图,只能以电路图代替了,注意那个屏供电电容拆了的

网友:
明天公布,你们先猜,到时加分

网友:
是反光吗?U27芯片是鼓的

网友:
Q85看着也有个孔啊

网友B:
这种通病机器,没必要发出来了,发出来没意思,太小儿科了

网友C: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Q68右边的电容短路,楼主这个应该也是这个电容短路了,图片中这个电容已经消失了。
U27看上去也更换过

网友:
LEDVCC供电上的电容短路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修了很多台

网友:
看不懂,到底哪里问题

网友A:
屏19v电阻旁边的电容,这都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

网友:
老哥,你这个帖子是来摸鱼的吗

网友D:
高级工程师发这个?

网友:
金山寺又遭殃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印象很深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屏19v电阻旁边的电容,这都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

这个电容已被上家拆了不存在短路!!!!MM还有张图没了。机器已被拿走了,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已被上家拆了不存在短路!!!!MM还有张图没了。机器已被拿走了,草

你标题写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Q68右边的电容短路,楼主这个应该也是这个电容短路了,图片中这个电容已经消失了。
U27 ...

Q68右边的电容被上家拆了,不存短路所以不是这里的,不过少了张图,还是给你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标题写的是什么呢?

注意现在的贴不能把故障写的太清楚,算了这是老二代I5的我把贴了稍为加全了点,TMD 现在的客户先是网上一通搜,再来找你修,咋天迅维远程一同学就遇到这事了,说老板这笔记本电容坏了,帮换下,你说咋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通病机器,没必要发出来了,发出来没意思,太小儿科了

在不重新看贴的情况下,你还认为是LVDS供电电容坏了吗,仔细看第一张图,那个通病还能存在短路吗?当然这是个小白贴,

网友F:
这个有通病的吧,论坛有的。。。。。。。。

网友:
这个机子是喜欢这个地方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很多,不止一个地方。掉电这个问题很少遇到

网友:
这是HDMI的事儿就
不细说了,当然也修复了 一般都是先通病,不成在一点一点的检查

网友G:
这种通病机器,没必要发出来了,发出来没意思

网友:
哇噻。基本功扎实。。。。。。。。。。。。。。。

网友H:
老司机这波6啊!大家不都是先通病吗?现在谁还跑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通病机器,没必要发出来了,发出来没意思

我修的这地方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这波6啊!大家不都是先通病吗?现在谁还跑图纸啊!

你是准备修哪个地方,还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通病的吧,论坛有的。。。。。。。。

可惜了,那个通病的地方上家搞掉了。怎么还说通病呢,怎么那么多人说通病了,哎!贴子有没仔细看哦。

网友:
贴子重新编上去了,欢迎指正!

网友I:
哪有那么多通病 因机而异 自己仔细点观察才是正道

网友:
现在修电脑的都是高手

网友J:
CPU没供电是因为温控保护芯片坏了吗?另外,公共点大短那部分应该怎么查以及最后换了啥没看懂,能给新手多说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没供电是因为温控保护芯片坏了吗?另外,公共点大短那部分应该怎么查以及最后换了啥没看懂,能给新手多 ...

内容已重新编辑,您可看下,欢迎大神指正!

网友: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民间高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没供电是因为温控保护芯片坏了吗?另外,公共点大短那部分应该怎么查以及最后换了啥没看懂,能给新手多 ...

已反复看了好几遍,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

网友:
谢谢大神,半吊子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不重新看贴的情况下,你还认为是LVDS供电电容坏了吗,仔细看第一张图,那个通病还能存在短路吗?当然这 ...

Y470     一个电容  一个电感   一个P管,,,,,,三板斧一板斧就搞定了,在我的记录上,这个型号的至少也修到了上百台,进水  摔过的,显卡花屏的,电流0.6A的  隔离保护不过的   无待机的   大短路的  ,,,,,太多,已经记不清了

网友K:
楼主,问下,外置接口无输出,是应该查Q85吗?谢谢刚刚遇到一台Y470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有那么多通病 因机而异 自己仔细点观察才是正道

整个贴子中感觉只有你的回复较为中肯,非常感谢您的精准回复。那些人整天想着通病,以为遇到此类故障必是通病,好可笑的哦,第一张图已很明显了,我就是放出来让他们猜的果然中招,贴子后来我就重新加上明显的备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下,外置接口无输出,是应该查Q85吗?谢谢刚刚遇到一台Y470

查Q85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是那个坏了,我修的这个明显有坏的痕迹,明白不。凡事都不能绝对,别人的例子仅仅只能做个参考。外置没输出首先查信号检测端,再查如HMDI的18PIN 5V 有没有,19PIN是个检测回馈脚送到...........
有用给加个分谢谢!回帖是美德,但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Q85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是那个坏了,我修的这个明显有坏的痕迹,明白不。凡事都不能绝对,别人的例子仅 ...

谢谢,我马上试试。

网友L:
烧鸡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找一块泡沫,颗粒比较小的那种,全板“抚摸”短路的地方泡沫上去就是一个坑,不会烫到手而且烧完也不用洗焊油,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不过楼主辛苦了

网友:
分享是美德,感谢

网友:
蒙蔽我的双眼,呵呵 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不要发这么优秀的贴子,不然我们只能看半截·········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Q68右边的电容短路,楼主这个应该也是这个电容短路了,图片中这个电容已经消失了。
U27看上去也更换过...

网友M:
谢谢分享,加分了,现在都只修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分享,加分了,现在都只修通病了

兄弟你可不能骗我哦下面那个是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老的机子还有在修,这种短路的还有如此修法,学习了

这机器办公绝对没问题了,二代I5的机器啊,比4代的在性能上要好,CPU只要上了6代才比二三代好,有名的牙膏工厂,这也不修那也不修,做什么呢,而且我收到180元维修费,新机赚钱的效率估计没这高吧。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那怕再旧的机,客户出的起钱就修。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烧鸡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找一块泡沫,颗粒比较小的那种,全板“抚摸”短路的地方泡沫上去就是一个坑,不 ...

我一般是1V1A开始烧,一般不会太烫手。摸不到再加大电流到2A,电压不动。这样烧比较有安全感,表示老司机真的很怕烫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高级工程师发这个?

发给新手看的,对新手是有用的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好,分析的也很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发给新手看的,对新手是有用的

那些高手肯定看不上我们这些小白贴了,谢谢您给我加分,都有点汗颜了,没办法只能再增加点掉电维修思路了,示波器抓掉电那个就省了,要不然编辑就不是这么一点点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我一般是1V1A开始烧,一般不会太烫手。摸不到再加大电流到2A,电压不动。这样烧比较有安全感,表示老司机 ...

摸到短路的地方就比比谁的手缩的比较快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摸到短路的地方就比比谁的手缩的比较快

要淡定挪开嫩嫩的小手,动作尽量要小,不要吓到站在旁边看的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要淡定挪开嫩嫩的小手,动作尽量要小,不要吓到站在旁边看的客户了

大师你的境界真高,是在下输了

网友P:
这个机器cpu芯片19v会断线我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要淡定挪开嫩嫩的小手,动作尽量要小,不要吓到站在旁边看的客户了

这话说的太盖了,哥们你修电脑太曲才了,写小说去。顶你下,我正喝茶呢,差点喷出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机器cpu芯片19v会断线我记得

断线不清楚,但那颗电容确是通病,不过在此贴中不是这故障,所以维修不能绝对!

网友:
这是什么大短路   就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这机器通病确实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烧鸡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找一块泡沫,颗粒比较小的那种,全板“抚摸”短路的地方泡沫上去就是一个坑,不会烫到手而且烧完也不用洗焊油,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用保鲜膜更方便

网友:
高手,直得学习,真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