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zbook-15开机显示WANING!!-Machine is not in

楼主(2019-07-21):
WANING!!-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开机提示这个,怎么解决,bios刷过了,有会的麻烦给个方法,可以付费

网友:
一般情况还是BIOS问题!联系我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翻译软件

网友:
bios自己合成

网友:
都亮机了,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这个报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备件的AMT功能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新的BIOS增加了检测主板是否被正确定义的功能并相应在启动时给出提示。查看掌托上的Intel CPU标签,如果带有vpro字样,则说明支持AMT功能,定义时须启用AMT功能(ON); 否则则说明不支持AMT功能,定义时须禁用(OFF)。

网友A:
首先重找个BIOS刷下,不行再按下面方法搞,有用记得加分,
解决方法:
1 先制作一纯DOS启动U盘
2 将制作好的AMT U工具盘,插到报错笔记本USB口上(确保笔记本电池装上且联接好电源适配器),开机按F9进入启动设置界面,选择USB启动,并按回车,确定机器从AMT U工具盘启动。
3 启动并进入U盘DOS提示符下(这里要确定在进入HP AMI文件所在的目录下),键入CPQAMT,回车,将显示命令参数及格式。
4 在DOS提示符下输入:CPQAMT write off 回车(如果支持AMT功能,则输入CPQAMT write on),正常运行后,程序将显示执行结果:Write off (on)succeeded
5 提示写入成功后,按“CTRA+ALT+DEL”重启机器即可。备注:来源网上

网友:
还有说到AMT,在学时序时应当接触到了吧,顺而就知道怎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重找个BIOS刷下,不行再按下面方法搞,有用记得加分,
解决方法:
1 先制作一纯DOS启动U盘

是BIOS问题 ,刷号咱没工具